消声室内轴承工装的改造设计---请教

楼主(2010-03-09):
我们公司是做轴承研发的,建了一套消声室,由于轴承的噪声比较小,所以轴承的加载工装不能放在消声室内。现在想了一个办法,把轴承测振仪改装一下,具体情况见下图:

电机在下面,通过皮带带动轴旋转,我们考虑在中间联轴器的地方加一根轴,根据消声室的壁厚,轴的长度最少也需要一米,将右边的头拆下,重新做一个台架装上放在消声室里面,左边的部分连同台架都放在外面,中间的轴穿过消声室墙壁。
方案大体如上所述,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方案可行不可行,我考虑的问题主要是轴太长,电机带不动或者扭矩不够会出现问题。大家如果有更好的方案,希望能够提出来给我点帮助,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们的那个联轴器选用的不太合适,我们是专门做轴承试验机的 轴研科技的  应该采用轻型的软连接 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