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情况下,螺丝、螺钉、螺母等可以不用垫片(平垫弹簧垫都算上)?

楼主(2010-03-09):
在什么情况下,螺丝、螺钉、螺母等可以不用垫片(平垫弹簧垫都算上)?

网友:
先要考察一下各种垫片的功能,能有上就加,用不上就不加

我们有帖子专门讨论过,里面一些信息也许能帮助你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44642

刘谦变魔术的时候就没加垫片

网友:
栓焊时候不用垫片

网友:
沉头孔不用

网友A:
先考虑垫片的工作原理 啊    垫片的一般功用是用来减少螺母头部对工件表面的压强的
  而弹簧垫片一般用来螺纹连接的摩擦放松的   所以 你在设计时  如果有需要这些功能的话 就加上垫圈或者是弹簧垫圈了

              这只是我的一点见解   初来乍到   学校学的东西基本上理论缺乏了  呵呵

网友:
楼上正解  6666666

网友(2018-02-05):
引用 网友A:
先考虑垫片的工作原理 啊    垫片的一般功用是用来减少螺母头部对工件表面的压强的
  而弹簧垫片一般 ...

道理不假,实际并不可取。任何产品的设计都是要有参考执行标准,很多标准(螺钉、平垫、紧固连接)和设计手册里(电气设备机械结构设计手册)规定了有部分情况弹垫可以取消使用,平垫没见过可以取消的。所以,要参考你设计的这类产品相关标准,设计手册。

网友:
额,风电塔筒的连接螺栓不用弹簧垫,10.9级螺栓螺母,紧固力矩大,容易把弹簧垫压碎

网友(2022-02-18):
沉头螺丝、紧定螺丝都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