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的计数原理

楼主(2010-03-09):
一般接近开关计数的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
计算脉冲了吧

网友:
我也是新手

楼主:
就这么简单??能不能详细一点

网友:
我也是只了解一点。接近开关分为光电的,电磁,电感等多种,一般的输出电路有两线制和三线制(晶体管输出)。原理各有区别。要看楼主想学哪一种啦。都挺简单。楼主只要查一下就行。

网友:
我只知道接近开关一般的原理是靠LC振荡电路的振荡,当金属靠近振荡线圈的时候,有涡流的产生,使振荡的电压衰减,从而导致了电压的变化。

网友:
请懂行的人出来解答一下。

楼主(2010-04-08):
其实质就是一种传感器?

楼主:
一个不停传送信号的传感器!!!!

网友:
哎!5 n$ u5 l7 ?8 B
接近开关只是提供计数信号而已,是一个脉冲信号。计数的是计数器啊。是两个东西。

网友:
新人了 呵呵 期待学习了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