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锈钢上加工M10的牙,什么牌子的丝攻比较好?

楼主(2010-03-09):
在不锈钢上加工M10的牙,深度40,用什么牌子的丝攻比较好用,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
不锈钢有N种,是哪种材料对丝锥选择太重要了!
什么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大批量加工的话建议使用螺纹铣刀,加工螺纹相对稳定,造成报费的机率少。

网友:
题目不是很清楚,啊,补充清楚吧

网友:
请四楼的不要乱发广告了

网友:
7# xianlizhengji 你到是给楼主介绍几款合适的工具

网友:
 有一种挤压丝锥蛮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