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齿轮的铸造工艺---请教

楼主(2010-03-09):
直径在1200mm左右的球铁600齿轮,浇注后总有冒口缩松,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
件太大了啊
冒口必须做很大的啊

网友:
壁厚不能悬殊太大,设0°和180°两个浇口,在90°和270°各设两个冒口,浇口冒口总重不低于齿轮重量的三分之一,浇口冒口最好搞成保温的,碳当量4.35以上,保证成品。

网友:
铸造技术杂志上刊登过一篇文章,就介绍这种铸件的工艺,记不清哪期了,你去图书馆查查看。

网友:
现在大件都采用无冒口铸造,我不是搞工艺的不能给你提供什么帮助,不过这个论坛上也许有能为你提供帮助的
http://www.rjgbbs.com/?fromuid=5758

网友:
件有点大,可以增加冒口,增加其高度,一句话:也就是增长冒口的重量,增大单位产品的成本.要求单价较高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