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实体原则应用——求教

楼主(2010-03-09):
哪位DX告诉我最大实体标志标注位置不同有啥区别不?

楼主:
自己顶起来……
我想知道……

网友:
看来上学时的那点东西全忘了,试着回答一下,第一个是被测要素相对于基准要素ABC的位置度是0.006。及被测要素的实际轮廓相对于ABC位置度都在0.006以内。第二个和第一个的差别是被测要素最大实体要求只对基准要数B起作用,对基准要素AC不起作用。所以位置度要求更精确的是第一个。仅供判别吸纳。没有见过圆里划一斜杠这个标知,还请楼主指导为何意?

网友:
上一个叫要素的最大实体状态,也就是说abc基准确定的情况下,要素位置度有最大实体要求
下一个叫基准的最大实体状态,也就是说要素的位置度是确定的,但是其中基准B是有最大实体要求的
当然不同了

网友:
还是要看书啊,这些都是基本知识

楼主:
那个……自我辩解一下
我不是机械专业的……
没有学过……

感谢各位DX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我假装它是直径符号,不知道怎么打出来的,所以……

网友:
我记得加直径符号是表示圆柱面的意思。不知有没有记错?
好多简单的书本知识都忘的差不多了?哎!

网友:
三丰版主说得对,两个最大实体要求的对象不同。貌似下面一个的加工精度要求更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