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滚动轴承中的滚珠是铸造成的么?

楼主(2010-03-09):
滚动轴承中的滚珠是铸造成的么?还是其他方式加工。。急急急急急!!!!!!

网友(2010-04-24):
滚珠不是铸造的
热压处理后.专用磨床而成

网友:
不对 吧。。。怎么 磨。。。。好象是滚出来的把。。。记得老师讲好象是两块巨大的类似平板的,一直来回研磨,珠子放在两平板之间滚压的把。。。。期待正解。。。

网友:
印象中是研磨的,不过没亲眼见过

网友(2010-06-30):
研磨机床加工出来的~~~~

网友:
,再没有外力作用下,靠表面张力也可成型。

网友:
滚珠加工工艺:
棒料断料-镦-粗磨(V型槽加磨料压盖,V型槽做圆周运动,压板做小幅度的移动)-抛光-分选-磨-淬火-磨-分选-磨.
磨削的加工时间看加工余量,一般在24-50个小时.
分选也是关键.这样把大小一样的(精确到0.001毫米,根据工艺流程不同也有分别)放在一起加工以提高精度.

网友:
磨的,铸造就根本达不到要求……

网友:
是通过锻压,后再用专门无心磨床磨制而成的.

网友(2010-08-05):
加工精度好高的
……

网友:
长见识了,我还真不知滚珠是怎造出来的
有些要求不高的珠是铸造的,曾经拿过来用铁锤砸,一砸就裂,看里面的材质像是铸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