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和蜗轮蜗杆减速器连接传动中正反转之间的误差怎么解决

楼主(2010-03-10):
步进电机和蜗轮蜗杆减速器连接,步进电机控制减速器正反转,但是减速器正反转之间存在空行程,各位大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关于楼主提出的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
伺服,步进电机减速要使用低背隙的精密减速机,普通的蜗杆蜗轮减速机因为背隙大,是不能用于定位精度要求较高的数控设备。楼主可以使用进口精密蜗杆蜗轮或国产的精密行星(也有90度安装的)减速机。这类减速机的背隙非常小,基本没有您说的正反转之间存在空行程。

AE系列-高精密蜗轮蜗杆(低间隙).pdf

楼主:
3# 我在飞 伺服电机用的减速器价钱都比较高,有没有既简单又实用的方法。

网友:
3# 我在飞 伺服电机用的减速器价钱都比较高,有没有既简单又实用的方法。
引用 网友A:

精度与价格是成正比的,现国内还没有即精度高又便宜的减速机,如你的减速比不是很大,可以考虑1级或2级同步皮带降速。价格现对便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