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和传感器的数据转换---请教

楼主(2010-03-10):
大家好:
   我用组态王和欧姆龙的PLC(CP1H)通信,在组态王中得到了压力传感器通过AD模块转换的数据,但我不知道怎么算出其实际值是多少。

下图中的dm5是压力传感器的数值,dm14是温度传感器的数值。怎么把它们换算成实际值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压力传感器是什么型号的,
具体我没用过,应该有个转换的公式,你再查查组态王的用法,或者你的AD模块是不是也带软件的。

网友:
随便把AD模块的型号也报下

楼主:
ad模块是cpm1a-ad041,温度模块是cpm1a-ts102,请大侠给与指点!

楼主:
温度模块如下图:

楼主:
plc的照片请各位参考,有没有用过这种机型的。

网友:
PLC用过,但是AD模块和传感器模块没用过,不过好像都是OMRON的,你打电话给OMRON的技术服务就可以了,这种问题解决应该没问题,或在OMRON 网站上留言,一般也都有回复。

网友:
没有用过,学习以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