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别覆铝锌板和普通的镀锌钢板?

楼主(2010-03-10):
如题,如何快速地区别覆铝锌板和普通的镀锌钢板?
覆铝锌板也叫镀铝锌钢板、敷铝锌板。

网友(2010-04-21):
表面有明显的区别的,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表面的光泽是不同的,平时接触不多,好像覆铝锌板比较哑光

网友(2011-09-15):
敷铝锌板表面看起来好像有锌花一片一片的,镀锌板表面就比较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