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滚轮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0-03-10):
首先,说明一下各代号所代表的意思:
1.辐射烤灯 2.压装滚轮 3.压臂 4.气缸

动作过程:当设备感知车辆进入后,开动辐射烤灯加热。车辆进行到一定位置时,气缸推动压臂,滚轮压到车门防擦条上;压装完成以后,滚轮自动返回。

车辆是通过地面板链输送,为了防止在整个装备在运行的过程中,由于滚轮卡住或者有其他的意外发生而造成车门被滚轮擦伤,想设计一个小方案:即当滚轮在压装的过程中意外不转动的时候,板链输送线停止运行。从滚轮上如何采集信号?又如何控制 呢?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个人的想法,不知能否解决问题。
我的理解是正常情况下,滚轮从开始动作到返回停止动作(也就是气缸从开始动作到停止),“时间”是一定的。
如果出现楼主所说的卡住现象时,这个“时间”就延长了。所以,可否考虑用时间作为采集数据。

即,用时间继电器+微动开关+行位开关对“板链”进行控制,当气缸开始运动时,通过微动开关触发继电器开始计时,时间到气缸未到起始位置则断开“板链”连接,若按时返回则触动常开行位开关,“板链”正常接入电路。(继电器系统和行位开关并行控制“板链”) 。

蔡鸟想法,
还等专家指正。

网友:
支持使用编码器,是最准确的。
如上楼所说,也有可能监测到吧——假入滚轮不转了并不一定就时间延长了,也有可能更缩短了,就算能检测到,也在检测的时候就是发生故障时的最后一辆车一定会被擦伤了。
当然如果滚轮有动力源——电机,也可以检测电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学习了。

有道理。

楼上前辈有没有编码器说明书啊?
我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找到。

谢谢!

网友:
你好,编码器说明书我没有软件版的,如果需要可以联系下编码器的经销商或代理商,他们会提供给你内部说明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