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次亲密接触PLC,一个简单电路求修正

楼主(2010-03-10):
想实现如下工作步骤:
   给一个信号---计数器+1----到一定值计数器复位并输出信号----输出信号使电机转动一定时间

   写了如附件中的程序,但是计数器在到位后并不会输出一个信号,哪错了?

网友:
愚见:触点16.5是否改成上升沿触发?

网友:
T192的位置好像也不对

楼主:
愚见:触点16.5是否改成上升沿触发?
引用 网友A:

这个计数倒是能正常计数,通断一次+1

T的位置不对很有可能,但是我还没有测试到那一步……   怎么改合适?

网友:
愚见: 见下图!!!!!!!!

楼主:
愚见: 见下图!!!!!!!!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哪种PLC的梯形图,我用的是西门子的

网友:
五楼用的OMRON得,楼主用的西门子
好像曹新辉社友一直用西门子,希望他能给你解答。
当然过街大侠能给你指点下就更好了。
不过建议楼主自己先研究下指令说明,一般那个讲的都比较详细。
现在正准备想用西门子的,共勉了!

楼主:
五楼用的OMRON得,楼主用的西门子
好像曹新辉社友一直用西门子,希望他能给你解答。
当然过街大侠能给你指点下就更好了。
不过建议楼主自己先研究下指令说明,一般那个讲的都比较详细。
现在正准备想用西门子的, ...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的指令西门子都给了例子程序,但就是计数器没有例子程序。。郁闷噻
我刚刚接触PLC,还请多多指教那!

网友:
正如舟航大侠说的我用的是欧姆龙的,不过我认为梯形图的原理大同小异。

网友:
T192不对,要把T192的常开点,和后面的输出挪到下一个network里,这样才能用,试想,在T192还没有给它运行时,它始终是一个断点,怎么能用哪

网友:
楼主,是不是M0.2控制电机
现象:技术完了电机一直转,而没有定时功能?

网友:
计数器用来计数不是用来通断的,将C13的当前值和你要达到多少数进行复位的整数进行比较,比较后输出才能触发M0.2,这样编吧

网友:
LD I6.5
LD M0.2
CTU C13 +15
AB>= C13 15
=M0.2

网友:
T192应该选择常闭!

楼主:
LD I6.5
LD M0.2
CTU C13 +15
AB>= C13 15
=M0.2
引用 网友C:

AB>=13 15 这一行总是提示错误是什么原因? 把比较器改成了整数的那种目前的程序如图:
问题还是到5计数器就归零,但是还是不会给M0.2输出信号。所以继电器还是不会亮灯

楼主:
T192应该选择常闭!
引用 网友D:
常闭就意味着要一直给继电器信号啊?外边的继电器是常开的,如果一直给信号电机不就一直转然后到时间停啊?

楼主:
楼主,是不是M0.2控制电机
现象:技术完了电机一直转,而没有定时功能?
引用 网友B:

不是,现在是根本输出不到M0.2……

网友:
已经输出到M0.2了,然后复位以后,比较器为0了,因为你的计数器已经为零,在比较器后加双输出,一个单独带外部继电器,用置位S,然后用你工艺上的设计,什么时候给它复位就好了

网友:
用置位的那个输出代替NETWORK3的M0.2

网友:
S7-200的减计数器指令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
不光是接通,还要将计数复位,别拿西门子手册找了里面没有这样的例子

网友:
我感觉你用的是减计数器,减数完成后电机M0.2正动,计数器复位,故电机停止运动
我的分析是运动时间非常短,肉眼几乎感觉不出来,如果有编码器现实,楼主可以观察下码值,应该没工作一次都有微量增加。

网友:
没有看懂你说的什么,首先计数器复位,M0.2会断开,导致外部输出继电器断开,你这点PLC程序扫描周期最多10ms眼睛肯定看不见,其次,你这个程序我个人认为最好用置复位指令带外部输出,(S)这个指令也行

网友:
没太看清楚,抱歉!

楼主:
我感觉你用的是减计数器,减数完成后电机M0.2正动,计数器复位,故电机停止运动
我的分析是运动时间非常短,肉眼几乎感觉不出来,如果有编码器现实,楼主可以观察下码值,应该没工作一次都有微量增加。
引用 网友B:

计数器用的加计数器,现在是把复位信号用T192代替,能够实现大部分工作状态了

楼主:
没有看懂你说的什么,首先计数器复位,M0.2会断开,导致外部输出继电器断开,你这点PLC程序扫描周期最多10ms眼睛肯定看不见,其次,你这个程序我个人认为最好用置复位指令带外部输出,(S)这个指令也行
引用 网友C:

现在使用T192的上升沿代替了M0.2进行复位,程序能运行下去了。同时对输出进行了自锁

头一次用不知道怎么S指令,用S指令怎么带外部输出?

网友:
鼠标斑竹说的是对的。楼主试试看。
西门子的PLC,少用S(置位)和R(复位),对顺序有严格要求,一旦反了,动作完全不对,这和日系的PLC是不同的。

网友:
把T192常开触点改为常闭触点,即可实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