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外国图纸的焊接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3-10):
请问这个外国图纸的焊接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

请问这个外国图纸的焊接符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是采用那个国家的图纸,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经验是V形坡口对焊,焊缝与管外圆平。

网友:
1.焊后表面光滑,TYP表示其余焊缝都如此;
2、PT表示焊后渗透检测。
不知此回答满意否?

网友:
好厉害,都看的懂外国的图纸~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