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的标注和读解

楼主(2010-03-10):
见论坛里有仁兄上传的一本不够详尽,才另外上传了这本完整和详尽的绝版好书,是我做标准化期间花很长时间制作的pdf

楼主:
接下来继续上传

楼主:
接上3-4,形位公差的标注和读解

楼主:


网友:
对知识的复习,谢谢楼主。

网友:
我还需要研究之,下载完成,解压失败,是不是文件有问题,有解压正常的回个,我再重新下载

网友:
已下载解压,但无法打开,提示文件已损坏。

网友:
已下载解压,但无法打开,提示不是PDF文件或已损坏。

楼主:
特别说明:是PDF8.1的,打开方式是先打开PDF软件,然后再打开文件,直接双击可能是打不开文件的,可能是我制作过程中哪里出问题了!是我用数码相机拍后制作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也搞不清楚,但是不影响阅读的!!

网友:
试过楼主所说:“打开方式是先打开PDF软件,然后再打开文件”,仍然打不开,提示文件损坏。
楼主自己下载一遍试试?

网友:
楼主,能检查一下吗
打不开啊
说什么损坏

网友:
I got the same problem as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