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工能消除接刀的痕迹?

楼主(2010-03-10):
我们现在加工一个外圆Φ100,厚为40的大铁饼,由于毛坯下料只下了45厚,两次调面的时候,要接刀,留下接刀的痕迹,请教一下有什么办法加工来消除接刀的痕迹,望大家不啬赐教,谢谢!

网友:
难!
要高精度的车床加高精度的卡盘还不一定!
一般搞好了的多半都是撞上的
有请高手指教!!

网友:
太简短了,采用反爪装夹,台阶正好是20mm,掉头时再用四爪卡盘加百分表找正。

网友:
夹外圆车一端面,粗车外圆;调面,车另一端面;用一专用夹具,端面夹紧,车外圆

网友:
车完了,上个无心磨通下不就解决了

网友:
若工艺允许,能在圆饼中间打个工艺孔就OK了

网友A:
手工打磨一下可以啦。。。。。。。。。。。。。。。。。。。。

网友B:
各位:
楼主是说的在车的时候如何消除!!
当然只能是在车床上那个动脑筋了
打表太慢了
无心磨人家不一定有
手工打磨你咋想的出啊???

网友:
9楼的,夹上去就准,1丝不差的我还没看见过,要不你指点下,啥状态很快????

网友:
车5mm的装卡台,卡顶工件,车外圆,卡外圆车两端面。

网友:
难道就是车外圆?
如果没要求粘结后车、焊接几个点车、加拨杆车……

网友:
车5mm的装卡台,卡顶工件,车外圆,卡外圆车两端面。
引用 网友C:

就用这工艺就没台阶了,就是再好的车床再怎么校也有跳动

网友D:
在车床上校几乎是不可能校到0-0的如果是0.01-0.02我看还是可以的

网友:
垃圾问题。

网友:
垃圾问题讨论下也有提高啊!!

网友:
5mm的加工量,单面1.5MM可以车过吧,卡爪车2.5至3MM装夹台阶,工件不会飞的,老大。再加0.5的倒角量,还需要接刀吗?

网友:
掉头就有跳动误差了,要想一点都没有不太可能,修抛一下吧。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搞这样复杂!5mm的加工量还不够?你希望多大,材料不要钱买吧?

网友:
11楼和17楼说的对。加工精度完全保证。

网友:
先车夹位4MM,再一夹一顶车外园和一端面,后掉头车另一端面。注意夹4MM时爪上要有靠山。

网友:
设计一个附带的夹头,通过焊接和你的工件形成一体,先车外圆后在加工端面,很简单的!

网友:
基本上不会是百分百的重合的  都会有一点痕的啦

网友:
用4到5个深的支口爪就行呗。

网友:
的确比较头疼的,车的夹持长度安全性太小,机床精度又无法保证,如无内孔确实不好加工

网友:
还是安全性问题,太小了啊

网友:
铁饼外径加工量多大???如果有加量,可以在适当的中心焊一段管,夹的管车外径,再平两个面,不知道可不可以,只作为参考。。。呵呵

网友:
一般卡爪会有倒角,实际的夹持量会很小。用床头(顶尖长度根据具体尺寸而定)、尾两顶,卡爪固定上圆棒垫铁,增加装夹的稳定,
减小装夹的长度。

网友E:
粗车完成后单边留0.5毫米 然后用顶尖垫一个铁板顶在卡盘上 早正 车一刀就OK了 然后哪下来用反抓 平断面

游客

网友(2012-04-01):
嗯 我也是这么感觉的 留0.5或者还是用反爪夹4 5毫米 顶尖顶住光一刀 平两面 倒角....

网友(2010-03-30):
如果零件要求高,那就是工艺有问题!为什么下了是这个尺寸?脑子有问题!

网友:
奶奶地 在中间烧根加工过的棒子,车完了一敲不就完了!

网友:
上面这个方法可以,哈哈,
其实这样的问题没有什么讨论的意义,因为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要真遇到了,就外圆磨一下,或用打磨一下。

网友:
这个也没办法吗?请问你们干了几年车床

网友:
下料的时候下成90mm,加工好一个外圆后掉头加工另一个外圆,两个外圆加工完成后切断,再加工另一个面。

网友F:
先在毛胚上车一个3个毫米的台阶,调头夹台阶车外圆、端面一刀下,在掉头定总长不就行了吗,而且还不存在有接刀痕迹的出现

网友:
就是`!~不打表的确快,难道直接:夹上去就能车好?```

网友:
也想知道,不易难到呀,呵呵

网友:
1、加工一端面并倒角
2、利用倒角,做个止口盘
3、顶尖顶紧另一端面,完成加工
4、仅限批量加工

网友(2010-04-3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不错不错不错

网友:
就是危险点

网友:
用软爪啊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
车床工人最基本的车床技能,这样也搞不定的也做车床工人?5mm还叫没加工余量,外径还不能一刀下来?

网友:
学习下,调头加工,刀痕应该是消不了的。

网友:
我想说几点:
你下的料是采用的什么方法;如果两边平行度还好,
1靠端面夹外圆,把另一端面车出来就好了,我估计5mm应该够了,车到保证不碰就好
2.反过来夹一车外圆,靠端面,车刀尺寸,要倒角就更好了,那样更看不见

网友:
先光一个端面,长度余量取长点,卡抓上加工一个导向座,后端采用顶尖加辅具顶紧即可加工。

网友(2012-04-01):
接刀问题确实不好车啊!!!!!!!!

网友:
把卡爪拿掉不用,上面垫块皮垫子,把工件放上去用活顶尖顶死一刀过

网友:
5MM的加工量太大了,浪废料,老板会心疼的,加工也费力。

网友:
其实就是你的工艺有问题,可以不一刀接的,我们厂都是先外圆磨,在加工,或一刀车出。

网友:
买个好一点的卡盘 可以解决

网友:
用砂布把刀痕砂掉就可以了,既快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粗车完成后单边留0.5毫米 然后用顶尖垫一个铁板顶在卡盘上 早正 车一刀就OK了 然后哪下来用反抓 平断面

对,以前干气割的板,一共才2个量,都是这样干的
尾座一定要锁紧

网友:
这个比较难啊,有高人不?

网友:
好多车工对尾座都不熟悉吗???????????????????????????????????、、、、、、

网友:
粗车后 顶尖前面套一个圆环顶住工件工件另一面靠卡爪面 车一刀

网友:
长度45,余量有5毫米,在三爪上车3-4毫米的台阶,光面(光出就好)车100外圆,100的外圆车39mm到93.5mm,剩下车总长1X45度倒角,这样不会有台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打磨一下可以啦。。。。。。。。。。。。。。。。。。。。

真幽默。。。。。。。。。。。

网友:
要是一定没有接刀痕可以在大饼端面焊接一个圆料。夹焊接的毛料车大饼外圆。。。。。怎么样???各位师傅

网友:
新手,向前辈们学习学习,

网友:
加油呀!~权限太低了,主轴上来个凹进去的忽爪。

网友:
量大的话采用端面驱动顶尖做,可以解决

网友:
毛坯的一面焊接一个圆饼夹持件,装夹后车一侧平面及外圆,再卸掉焊接件夹外圆车另一面就好了,我们以前做盲板法兰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车外圆的话可以一次下来,不知道你的接刀是不是外圆的接刀,要是外圆的接刀你可以想办法一次车完,
办法一:在圆饼上焊接一个工艺圆钢,夹圆钢车外圆及另一面,然后把圆钢焊缝打磨点取下圆钢平另一面,结束。
办法二:用尾座顶住圆饼,另一面不用夹卡盘靠住,卡爪不要超过圆饼外圆,车完外圆然后40正反面!

网友:
先保证装夹的同心度,然后车完肯定有轻微的街道痕迹,就用砂纸打磨下。

网友:
这也叫难题吗!晕菜!

网友:
5mm的余量,够了。夹住3mm够牢固了。

楼主(2012-05-17):
这也是种办法啊,问题存在局限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车床上校几乎是不可能校到0-0的如果是0.01-0.02我看还是可以的

我们在走圆弧的时候两个半径不一样的圆弧用两把刀走都能交接的没痕迹

网友:
用4毫米的三爪夹注

网友:
进来看看各位高手的见解

网友:
做个专用卡爪夹3mm,尾座扶上,外圆一刀过,再掉头加工,然后再掉头加工就行了。

网友:
如果可以就在中间打个孔,再做个简单的夹具就行。如果外圆要求不高,那就加工的时候做大几个丝然后用沙纸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
楼主是说的在车的时候如何消除!!
当然只能是在车床上那个动脑筋了

网友:
只顶不夹就行了

网友:
这玩艺也有这么多跟帖,看来车工太少了。也凑个热闹,zss123说的对,只顶不夹就行了,说看你怎么理解了。

网友:
其实很简单:如批量的,工艺可这样安排:
1.夹外圆,端面车3X45°倒角。
2.做专用夹具,外圆车制100mm,车一直径99mm内孔,内孔大径导4X45°内角。夹具夹在卡盘上。
3.将产品车3X45°面放入夹具内孔中,让产品3X45°与模具5X45°面完全贴合,另一端用尾座顶死。一刀车外圆到要求尺寸100±0.03mm。
4.夹外圆,平两端面。
这样既保证了尺寸,又无接刀纹路。只是占用设备较多,效率低一些。
不知表述的是否清楚?

网友:
把两块料对齐焊一下,连在一起。夹一个,车另一个,车完再换位。最后把焊点车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在毛胚上车一个3个毫米的台阶,调头夹台阶车外圆、端面一刀下,在掉头定总长不就行了吗,而且还不存在有接 ...

3毫米,你能夹住外圆可是100的铁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