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调式量杯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10):
可调式量杯的壁厚S是不是要在5个左右(如图),如果我加大量杯的壁厚会不会影响计量精度??

楼主: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量杯的配合是不是越紧越好??

网友:
壁厚只要让量杯不变形就好,另外最好是不锈钢的好点。相互间的配合间隙要看什么物料了,一般的单边2个也就差不了。但是物料的粒径不能和间隙一样的,否则会磨料、卡盘。

网友(2010-10-02):
这个根据使用情况而定,我们厂生产利巴韦林的可调式量杯还是用铜棒轻轻敲进去的。

网友(2010-11-14):
配合方面4楼是对的。壁厚选择听3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