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机械手臂结构设计

楼主(2010-03-10):
请问一般机械手臂的三种运动方式(旋转、升降、平移)分别采用哪种传动方式?

网友:
液压传动来实现

楼主:
忘了说要求是电机驱动加上机械传动方式

网友:
看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楼主:
条件如下:
设计一机械手臂,其运动采用机械传动方式。手臂能作360度转动,手臂的端部能作垂直与水平运动。
手臂端部最大运动范围能达到:外径500mm,内径250mm,高度500mm的空心圆柱体的实体部分。手臂端部运动速度要求:平移1m/min,旋转1r/min,允许误差10%。手臂端部最大负重3kg。
请问分别哪种传动方式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