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磨损原因分析?请教

楼主(2010-03-10):
链轮磨损原因分析

网友:
我觉得链条过紧和欠润滑都是磨损的原因,链条的松紧要定期检查和调整,磨损超标要及时更换链条。

网友:
链条过紧和欠润滑都是磨损的原因还有就是链轮是否夹角

网友:
是否有脉动力

网友:
链轮磨损原因:1、链条跑偏,链轮与链条侧面摩擦加剧,因为链轮有倒角,不会马上出现顶齿现象,时间久了,倒角磨尖了,就会出现顶齿。2、链条缺油,润滑不良或滴油管安装偏斜。3、环境粉尘大,磨损严重;4、链轮本身材质差,不符合耐磨要求;4、链条张紧度过大,运行负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