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什么样的电机可以达到42转每分钟

楼主(2010-03-10):
由于是固定转速没有考虑变频电机。
可以是减速电机,但是减速器不能太大,体积空间有限。

有兄弟知道的吗?

网友:
在各类减速电机中,在相同功率条件下,带摆线针轮减速器的电机尺寸最紧凑,楼主选用减速比为37的规格即可。

网友:
你的功率要求呢,直流减速电机试一下,有配调速器的

网友:
变频电机配变频器。。。。。。。。。。。

网友:
微型齿轮减速机肯定可以的!
也要看在什么机器上使用的,力矩电机也可以考虑的。

网友:
42转/分除减速电机,变频调速,闭环(直流)调速外步进电机可直获取这样低的转速。

网友:
山东的直流电机,带减速箱!

网友:
直流电机好像有满足转速要求的,但一般的功率都不大

网友:
变频 直流调速 那些 搞到42转 没力的

步进没问题。伺服没问题,恒扭距电机没有实际应用过。

直连一个齿轮减速机,体积不会大。

网友(2010-04-14):
有点离谱,是142转还是42转?一般电机转速主要取决于级数(固定转速),但是没见过靠级数做到这么低转速的。应该是伺服、步进电机类。

网友:
谐波减速电机是外形最小的,但功率不大,也可以考虑行星减速机!

网友:
摆线针轮减速电机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加减速器的电机  回答正确 +200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