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 十字车壁 怎么加工?

楼主(2010-03-10):
谁帮 看看这个 十字车壁 怎么加工工艺怎么走?
夹具怎么设计?

网友:
那要看你有些什么机床啊,加工中心做啊,没加工中心就用镗床做呗。加工工艺嘛,先外形后镗孔,具体不用说了吧!!!

网友:
不能说啥东东都用加工中心做!
以前没加工中心时是咋办的?
不生产了吗?
通用机械完全能搞定!
一台立铣一台卧铣一台摇臂钻加钻床就可开工了!
如量大的话成本会很低!
注意控制好孔的中心距,相互平行度及孔径,面的垂直度也就好控制了

网友:
不能说啥东东都用加工中心做!
以前没加工中心时是咋办的?
不生产了吗?
通用机械完全能搞定!
一台立铣一台卧铣一台摇臂钻加钻床就可开工了!
如量大的话成本会很低!
注意控制好孔的中心距,相互平行度及孔径 ...
引用 网友A:

镗床是少不了的

网友:
3楼的,哪用得了那么多机床啊?不嫌麻烦啊?搬过来搬过去,要我的话一台普通卧式镗床就搞定了,我们厂子那台镗床工作台1000*800,小托板最大行程750,应该可以搞定了。

网友:
看了有点眼熟,好象是注塑机上的,以前做过用的是加工中心,如果一次装夹的话因该不难保证,如果分二次的话夹具要做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 就是注塑机的

楼主:
那要看你有些什么机床啊,加工中心做啊,没加工中心就用镗床做呗。加工工艺嘛,先外形后镗孔,具体不用说了吧!!!
引用 网友C:

本人是学校 学生  没是设备
这是作业课题  不用加工出实物
 如果用立式加工中心做  该怎么做

谢谢了

楼主:
谁 帮 帮啊   谢谢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