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垂直升降系统中导轨和丝杠的位置---请教

楼主(2010-03-10):
在机床的垂直升降系统中,导轨和丝杠的相对位置怎样才是合理的,是导轨和丝杠离得越近越好吗?请前辈们介绍一下。如图所示的设备,悬臂上面安装主轴电机和主轴等部件,这样的布局可以吗?或者是将床身修改,将导轨左移到丝杠处?请版主或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
图样看得不是很明白,滚动导轨安装位置怎么在悬臂最外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加张图,图纸隐藏掉了外面的悬臂和床身部分(为了清楚看到丝杠的部分),我就是想知道丝杠和导轨离的远近有什么区别。

楼主:
导轨是两侧对称的,共两条导轨,后面的导轨被遮住了

网友:
我建议,你将机床受力图画一下,丝杠将旋转力矩转换成推力,机床体现的是切削力与丝杠推力的平衡。最终设计上表现为导轨受颠覆、倾转力矩,也就是说丝杠与导轨的距离要考虑最终导轨的受力情况如何。当然,丝杠离导轨远的话,丝杠螺母与滑台的连接刚性需要加强些。

网友:
个人认为丝杆轴线离导轨的位置远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觉得丝杆轴线尽量靠近移动台的质量重心的位置比较合适。当然质量重心离导轨面越近。导轨所承受的颠覆力矩或冲击力矩也相对要小。个人浅见。

网友:
在机床垂直升降系统中,导轨和丝杠的相对位置是需要仔细安排好的,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使整个升降部件重力所产生的对导轨的倾转力矩最小,而丝杠则应置于升降部件重心线与导轨之间的合适位置,从而尽量使丝杠只受到单纯拉力。

网友(2011-10-30):
我不是很清楚你的想法,仅从图上看和横臂钻差不多,你可以参照横臂钻的结构,横臂钻的结构经过这么多年的使用是很经典的。

网友:
这种布置也不是没有,在龙门铣床中就是这要布置的,立加中的主轴箱基本上也是这种布置,只要遵循重心驱动原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