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高手,请指点一下!

楼主(2010-03-11):
由于产品需要,原材料H13,规格直径55MM长度800-850MM棒材。需加工中心孔直径12MM长度800-850MM长通孔!孔保证同轴度60丝以内即可,无其他要求。作用中心通油孔。按照轴类强度计算已取最大孔径,要求在C6140普通车床上加工15-20分钟一条,现在用自己焊接的加长杆钻头,要1-1.5小时才钻完一条,效率太低.求快速加工方法!尽量低成本.谢谢!

网友:
如果是大批量生产的话建议使用枪钻加工

网友:
使用枪钻加工

网友:
你见过谁用这么短的时间加工成过吗?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用枪钻加工也不可能在20分钟内钻800MM长,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和几位朋友商量,最后决定买台旧3通加工机床改装,2头同时钻,估计30-40分钟可以加工一条!

网友:
外发枪钻加工啊

网友:
你要求的效率有点高,不知道有高手可以解决不。期待中

网友:
H13材料不熟悉,按照模具钢计算,用枪钻的进给速度在30-40mm/min。那加工一件的时间在20分钟以上。用多轴机床就可以,2轴的单件时间就10种了,4轴的单件时间就5分钟了。

网友:
枪钻,在两头同时钻
有可以

网友:
枪钻,好点的床子效率非常高,亲眼看过的

网友:
20分钟好紧啊!!8 \; a1 V4 S1 d/ {
建议用枪钻

网友:
内冷的加长麻花钻试一下

网友(2010-04-19):
你可以用深孔钻  比较快  我以前钻过

网友:
我是搞枪钻的,但需要专用设备,成本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