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YAMAWA的丝锥竟然断了,换了品牌又断了!

楼主(2010-03-11):
前段时间客户向我这里定了M2的丝锥...直槽的...用来加工不锈钢
于是我定了日本YAMAWA的丝锥给他....
前天客户和我反映丝锥竟然断了!于是换了品牌!又断了!
老实说,我们卖刀具的不能只管利益是不是?
总要想办法帮客户解决问题!
请大家指导指导我!
在线等....
谢谢了!

网友:
不锈钢底孔要加大,,,,,,,,,,

网友:
因为底孔太小。其他的品牌我看也差不多。在攻丝的时候一定要慢。保证轴线垂直。可以加一点酱油。

网友:
加工不锈钢这些都是平常事!我不关心断锥这事,反而是断了后能否拿出来更重要,加工不锈钢都是很容易断丝锥的,所以首先底孔要开得比碳钢的大,另外用那种丝锥要有三个的,先用那种切削量最小的,慢慢到切削量最大的,就是说攻一个孔要走三次丝锥;此外,攻孔还不能快,要慢慢攻,正转几圈后反转一两圈,还要加油攻!总之不锈钢攻牙很麻烦的,一不小心断在孔里面你费很大功夫还不一定能把断的那一头弄出来!

网友:
楼上说的都是手用丝锥的一些注意事项。
机用丝锥有些不同,要想获得稳定的使用寿命,还于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关。
比如,攻丝所用的夹头(是刚性攻丝还是柔性攻丝),夹具是否牢靠,所用丝锥的型号是否合适,底孔及工件状况,毛坯材料,冷却液的有无,切削参数是否合理,断屑情况等等。多的我就不再一一叙述了。
烦请楼主按照论坛的格式将加工情况尽量介绍得详细一些,这样也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另外,如果条件适合(批量、效率、机床和工件的情况),也可以考虑一下螺纹铣或挤压丝锥。

网友:
5楼的,我不同你的说说法,M2D的你用铣的办法,我能会所你啥,
如果不是成批生产我还是建议你,用机床攻丝2MM左右,剩下的用手攻丝

网友:
楼上说的都是手用丝锥的一些注意事项。
机用丝锥有些不同,要想获得稳定的使用寿命,还于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关。
比如,攻丝所用的夹头(是刚性攻丝还是柔性攻丝),夹具是否牢靠,所用丝锥的型号是否合适,底孔及工 ...烦请楼主按照论坛的格式将加工情况尽量介绍得详细一些,这样也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引用 网友A:

楼主已经不见了,问题待续!

网友:
麻烦楼主将底孔的内径和深度,以及主轴转速提供出来

网友:
可以攻的。我们公司都攻过。麻烦楼主将底孔的内径和深度,以及主轴转速提供出来

网友:
攻不锈钢断丝攻的问题我们也遇到了,我们偿试了多种方法和不同品牌的丝攻,我们发现与以下因素有关:底孔的大小的、攻牙时丝攻与工件底孔的对中性、如果是肓孔与底孔的深度也有关、攻丝时的转速(一般买丝攻时都会有个推荐速度)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材料,因为现在好多材料厂家提供的材料的硬度要比标准高很多,普通的丝攻无法加工如此的硬度,后来我们改用粉沫合金的丝攻才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