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idworks2009运行不了

楼主(2010-03-11):
我完全按照安装说明的步骤安装却运行不了,是怎么回事啊?
步骤:
1.运行\swwi\data\swsetup.exe执行安装,
安装系列号:
9916 5719 6888 1432 57K7 Q892.
0001 0001 0736 0361 JK3Q HDJ3
2.拷贝system32\ibfs32.dll 到 C:\WINDOWS\system32
3.点lz0-sw2009.reg 破解注册
4.拷贝sw2009.lic to C:\Program Files\Solidworks\
5.拷贝license.dat 到 <SW2009的安装目录下的>\COSMOS\License\里(没有目录,就自己建)
6.运行Crack\crack.exe 选择SolidWorks2009目录下的 sldappu.dll  点  "Start"
7.完成
最终还是不行,为什么?
一运行就出现 file:///C:/DOCUME~1/张波/LOCALS~1/Temp/C~16)UJ`9EJ8MTFEDAU$030.jpg,中间的SolidWorks2009图片一闪而过,就什么没了?
请问一下怎么回事?

网友:
用2008版,很好用啊

网友:
再换个版本试一试吧

网友:
以前装过2008版的,但是和现在的情况一样

网友:
这种情况是有的,我同时用10就出过这种情况,我把我的注册表文件发给他,运行一下就OK了
SW工具,复制设定向导做的SW的注册表文件,如果安装位置不一样,可能要手动改下注册表文件

网友:
要先安装一些系统补丁才行,具体的我忘了,你上网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