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钢板焊接, 焊缝超过3mm---求助

楼主(2010-03-11):
公司有一个项目不锈钢钢板2mm厚,由于加工误差等原因,焊接的时候焊缝超过3mm,不知如何解决
望高手出招!

楼主:
板材的长度2200宽800
焊接变形比较大,求解决方法啊
车间有批量呢

网友:
氩弧焊啊。。。。。。。。。。。。。。别填焊丝。

网友:
碰到了实在人了,不会焊焊量量,不可以打磨掉,重新对接吗?

楼主:
我们公司没有氩弧焊啊,领导要决定把这批料废了,可惜了。
焊缝太大,不好焊!
谢谢楼上的二位!

网友:
加工误差应该指尺寸过小,导致间距太大?焊缝超3mm?

网友:
切一个6mm的条,两面不填丝焊!

网友(2013-01-31):
报废是最好的选择,再怎么处理也不会完美。

网友:
把图纸改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点焊木

网友:
那只能把焊接好的分开,切开之后,你们制作一些工章,用来专门固定焊接时的钢板,把焊缝在工章上调好就行啦!

网友:
合理安排好焊接顺序,在保证强度要求的情况下是否接头需全部满焊?做好工装,对预变形处采用外力反变形顶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