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加工工艺是怎样的?万向

楼主(2010-03-11):
这个加工工艺是怎样的?万向

楼主:
关键是球头内的一个圆球形孔,怎样加工出来,给个工艺最好!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在此只讲一下内孔加工工艺,供您参考。  钻孔(采用圆弧钻头,圆弧比球孔圆弧略小,钻头直径等于孔口直径,严格控制钻孔深度及钻头刃磨质量)----采用球形铣刀直接加工内球孔。           由于不知道具体情况(零件大小,材质,精度等)所以只能大概讲一下,如果还有不明白的,最好把详细图纸发出来,让大家帮你想一想。

网友:
球形孔用成型铣刀加工精度不够,理想的应该用数控车圆弧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