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电磁铁,我们需要一个5kg力,可是没寻到几个商家,大家给推荐一下!

楼主(2010-03-11):
询问电磁铁的信息:

我们需要一个5kg力,可是没寻到几个商家,大家给推荐一下。行程10mm-20mm.
谢谢各位!

网友:
用在什么阀上面的,请说明用处。

网友:
有卖的,,,,,,,,,,,电器店,好像叫牵引电磁铁。

网友:
楼主未说明电磁铁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使用多少电压?开放式的还是铠装的?推动式的还是拉动式的?

网友:
到淘宝上搜索一下“电磁铁”

网友:
楼主说的比例电磁铁还是普通的开关电磁铁?如果是开关电磁铁要看你要求什么样的吸力特性,仅仅说5Kg,我觉得是不够的,因为开关电磁铁,随着工作气隙的减小,推力会急剧上升,所以你要根据你的负载特性,来确定要求的吸力特性。所以,希望楼主可以说明具体的应用情况

楼主:
这么复杂,我电器方面一点都不懂。先谢谢各位。
应该是交流的吧,直流的体积较大,而我们的空间有限。
不是用在阀上的,是我们千斤顶上改装使用的,就是实现一个预紧的力的作用(预先施加在板上一个力,这个力我想用电磁铁的吸力或推力代替)。
吸力和推力影响什么?(请原谅,我真的不知道),“开放式的还是铠装的”什么意思。
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电磁铁开关吧。我这里有一个品牌网址http://www.kdengyo.co.jp/。日本的公司。我看他们最大吸力可以做到12KG的。不过我们公司在深圳一家电子城买到的。我们用的是3KG级别的

网友:
20公斤 衔铁间隙大约 30MM左右吧

7年前用过  在东莞八达路机电一条街找的

网友:
安阳电磁铁做得不错,可以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