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伙帮忙翻译以下文字,

楼主(2010-03-11):
请大伙帮忙翻译以下文字,谢谢
  1. Centralina  oleodinamica hydraulic unit
  2. coupling wheelset lifting jack hydraulic system impianto idraulico martinetti  sale accoppiate
  3. Schema lubrificazione lubrication scheme
  4.centralina lubrificazione lubrication unit

网友:
给帮忙的提个醒:这是意大利文

网友:
有一半似乎是英文

网友:
看着好似英文呀!

楼主:
怎没人帮忙呀?

网友:
不懂意大利语:

网友:
没看到其它部分的文字,估计是一台欧洲什么数控设备的手册上的吧?

因为是双语的,含义必然相同,因此可以大致翻译如下:
1. 中央液压装置(很多数控机床的液压系统是集中的,
   由电磁阀选通供给相应回路),我们的是这样子的:

2. 油缸的适配接头
3. 润滑配置图
4. 中央润滑装置(机床后面一个半透明的盒子,一般来说每分钟
   只动几下,可调,用于缓慢供给润滑油给各个需要润滑的部件,
   几个月才补充一次)
   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想帮你来着为我的翻译软件居然没翻出来

When it comes to education, the majority of people believe that education is a lifetime
wow goldstudy.

网友(2011-01-04):
额,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