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CAD中虚线和点划线的长度?

楼主(2010-03-11):
如何修改CAD中虚线和点划线的长度?请各高手指点。

网友:
以前记得有一快捷键可以调,现在忘记了.还可以在特性里调整.操作如下:双击虚线→在左侧会弹出一特性框,在常规栏下的修改线型比例.

楼主:
你好,请问快捷键打开的也是这个吗?

网友:
可以用文档编辑线型文件

网友:
你好,请问快捷键打开的也是这个吗?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无界面,在命令行输入的,有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