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为黄铜H62的零件可以钝化处理吗?

楼主(2010-03-11):
材料为黄铜H62的零件可以钝化处理吗?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黄铜H62 可以进行表面钝化处理
处理过程为:
退火-酸洗-钝化-浸入润滑剂-汽油除油-热水洗(60-120℃)-冷水冲洗-钝化(5-10s)-冷水冲洗-热水洗-干燥。
钝化配方:铬酐200-250g/L,硫酸8-16g/L,硝酸30-50g/L,溶液温度20℃,时间5-10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您好,谢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