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焊点上看出何种焊机?

楼主(2010-03-11):
1.5mm厚不锈钢,如何从焊点上看出是用什么焊机焊的,特别气保焊种氩弧焊,请电焊高手指点!

网友:
焊点?  你说的应该是气保焊和填丝氩弧焊  焊点的区别?
还是一条焊道?

楼主:
对,我们主要是气保焊和填丝氩弧焊的点焊连接,因不锈钢需氩弧焊,需手动送丝,就有人偷懒用气保焊,使产品质量不能保证,望高人指点,注焊好后手工油漆过,色泽上是无法分辩的了

楼主:
求教啊,顶顶起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吧?二保焊飞溅比较大,看看焊道附近有无明显的飞溅粘接或者打磨的痕迹,或者可以看看你们现场的焊丝直径有没有区别,直径的区别会导致焊道宽度的区别。当然,这个跟焊接过程关系很大,比较难区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应该是有一点飞溅,但由于是点焊,还是较难发现!我到现场发现二保焊是焊点饱满,自动送丝的,而氩弧焊干瘪的!因为是手动送丝的,不知道有无道理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你说的是点焊啊。点焊还是较难,我的想法是通过实验,比如说用扫描电镜的能谱来判断焊点的成分,这样就比较麻烦了。呵呵

“氩弧焊干瘪”至于你说的这个,我想主要的可能是你们的焊工手动送丝的经验吧。送丝快点就应该不至于氩干瘪。一点愚见

楼主:
谢谢楼上的,用实验我想是不可能去实现的,不可能花大价钱去分辩这个的,我再观察观察吧

网友(2012-06-09):
引用 楼主:
对,我们主要是气保焊和填丝氩弧焊的点焊连接,因不锈钢需氩弧焊,需手动送丝,就有人偷懒用气保焊,使产品 ...

两者在焊接质量上有什么区别?比如牢固度。

网友:
既然用点焊 那就没有强度要求啊。。。。  就是是一整条的焊缝,气体保护焊和氩弧焊  只有都没缺陷,应该区别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