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元使用软件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11):
最近我一同事反映,他所使用的二次元,在测量工件时有点故障,以前都不会有的.

    主要问题是:用二次元测量物体时,在物体上描了一点,要移动工作台时却发现这点也随着中心线移动或者说在物体
上描绘的这点不能固定住,而却相对工件移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变成了这样.
   那这样就不能描绘物体的形状了,而且也不能正常使用,因为在物体上描了一点,移动工作台时,这点也会移动

我们用的软件是MFVG2.2/VMM2.2

三丰的测量机

买得软件是爱迪斯

  请各位朋友帮帮忙,说说原因.有奖哦

网友:
没有选择校准的镜头倍率,简单,自己翻说明书看下,选择项在右上角
软件问题,和那家设备无关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我主要关心有啥大奖啊

楼主:
斑竹大哥
不是这样简单吧.说明书上也没有,而说明书也说的很简单
可能我刚才没把问题描述清楚,问题是这样子的.
    将一工件放在二次元投影台上.倍率也设置好了.点击绘图工具  点命令.在物体上描绘了几点,开始建坐标这时就遇到了两个问题.
问题一:点选两点建立坐标,但不知为什么工件坐标系却始终在十字光标线上,以前都不是这样子的啊.
问题二:更为严重的是
在工件上描绘了几点,摇动手杆准备测工件上另一端的点时,却发现描绘的那些点还会跟着工作台一起移动,也就是相对工件移动了,也就是发现明明在工件上的点,现在却不在工件上了.
个人认为坐标系设置有问题.
欢迎拍砖!

网友:
你确信他在图上位置有选择绘图面的比例尺

刚才回复的时候直接说的大概意思,书面用于叫做绘图面的比例尺,

国产设备除了少量品牌机器外,大部分都是使用这个的,软件简单方便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