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比例系统---讨论

楼主(2010-03-11):
1、液压比例系统也可以实现闭环控制,那么液压控制系统当中是否应包含液压比例控制系统?
2、液压比例控制系统与液压伺服系统之间有那些区别与联系呢?

网友:
目前比例和伺服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现在可以认为液压控制系统包含比例控制系统了。传统的伺服系统是从系统角度考虑,实现位置、速度和力等输出参数的控制;比例技术从发展初期主要是提升普通液压件的性能,实现自动连续调节,因此主要体现在比例元件上,如比例溢流阀、比例换向阀、比例流量阀上。随着技术进步,比例方向流量阀和伺服阀之间的性能差别在不断缩小,很多频响较低的场合已经用闭环比例换向阀取代,此时系统的设计出了元件选择有伺服比例的差别外,在性能上已经没有区别。但在高频响的场合,目前还是伺服阀占有优势。
    从实现控制的功能看,比例阀可选种类多,很多时候是开环控制,而伺服系统几乎全部是闭环控制,这是目前两者之间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简单说几句,不足的地方请大家继续补充

网友:
伺服阀精度更高一些,实现无级调速,但是对系统的要求也更高些,成本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