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扳一下手柄就能产生强磁用来吸附的设备叫什么,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0-03-11):
那种板一下手柄就能产生强磁用来吸附的设备叫什么,是什么原理?

网友:
应该是磁力钻,和磁力表座吧
原理可能就是控制磁铁与工作台的距离吧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网友:
磁力表座
磁力表座的原理:
  磁力表座外壳为两块导磁体,中间用不导磁的铜板隔开。内部有一个可以旋转的磁体,此磁体沿直径方向为N、S极。
  当磁体旋转到中间位置,磁力线分别在两块导磁体中形成闭路时表座可以轻易取走;旋转90度后,NS极分别对着两块导磁体,此时从N极到导磁体到导轨到另一块导磁体到S极,形成磁力线闭合,可以牢牢的附着在导轨上。

网友:
长见识拉。。。

网友:
原理请看初中物理
你不要告诉我你是在读幼儿园

网友:
就是磁力表座。

网友:
就叫吸盘,现在机电城里都有卖的.

网友:
装夹测量表的叫磁力表座;
起吊钢件的叫吸盘.

网友:
我的疑问是,磁铁的磁力有那么强么?我试过,吸住拿都拿不下来!

网友:
强磁,价格在200元/kg左右

网友:
呵呵,前天到别人车间检了一个回来玩。都没人认识,就丢地上在

网友:
全称是永磁起重吸盘

网友:
装夹测量表的叫磁力表座;中国机械社区
起吊钢件的叫吸盘.

网友:
它里面是一个圆柱体,在其中间放置一条条形的永久磁铁或恒磁磁铁,外面底座位置是一块软磁材料.(软磁材料是指在较弱的磁场下,易磁化也易退磁的一种铁氧体材料)
通过转动手柄,来转动里面的磁铁。当磁铁的两极(N或S)呈上下方向时,也就是磁铁的N或S极正对软磁材料底座时,就被磁化了,这个方向上具有强磁,所以能够用于吸住钢铁表面。而当磁铁的两极处于水平方向时,及NS的正中间正对软磁材料底座时(长条形磁铁的正中间只有极小的磁性,可以不记)不会被磁化,所以此时底座上几乎没有磁力,就可以很容易地从钢铁表面取下来了。
这个磁性表座利用了两个特性:
1.软磁性材料的磁化和退磁快的特性;
2.条形永久磁铁或恒磁磁铁的中间磁场极弱而两端磁场极强的特性.

网友(2010-10-14):
现在涨到220元/公斤左右了

网友:
长见识了
这是用的永久磁铁吗?

网友:
是的 是永久磁铁(强磁)

网友:
你可以去看下书本,有介绍强力磁铁有多大的力度

网友:
现在的 强磁体很厉害,小小一元硬币大小的两片可以把手指夹出紫血泡来。

网友:
长见识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