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卧加旋转180度后不同心

楼主(2010-03-11):
我公司有一台MZAZK的FH800卧式加工中心,工作台800*800,行程XYZ是1300*1100*1000,工作台旋转定位可以0.001

一直在加工一类零件时,工作台0度位置的孔跟180度位置的孔的同轴度严重超差。图纸要求是0.015的同轴的
以前认为靠机床精度可以保证2个位置孔的同轴度,但是最近公司买了三坐标测量设备,测出同轴度居然超差20丝左右。在0度和180度位置的工件的加工面上,垂直度,水平,孔与孔的位置都是好的。
现在我首先不考虑工艺,刀具的因数,我觉得是工作台在旋转后,定位不同心,有偏差。以前以为这么贵的机床,应该可以由机床自身精度来保障工件的同轴度,但是用三坐标测量后居然会差这么多。还没以前在立加上2次装夹做出来的好。。。

以前是在0度位置找出工件原点坐标,180度的工件原点只要(1300-0度时的原点坐标),但现在发现这样是不正确的,还望高手指点一下,如何找出正确的工件原点,或者说是工作台旋转180度后的偏差值,这样我就可以在加工时在坐标中补进去。。。

网友:
第一,三坐标是否准确?宝石探针头在测量前都需要校正的,我们以前有同样的状况发生,最后发现是三坐标测量方法有问题。这个好解决,你在其它的机器上做一下重新校正就知道是否为加工问题。
第二,你在做零度孔时应该有个基准,X,Y方向的是你巡边用的。在180度孔边也应该加工一个垂直面用在转过之后再次校正用的。首件加工校正后没问题的话,后面的就不用校正了,直接用同样的装夹基准。

网友:
兄弟,你为什么要旋转180后再去加工呢??再精密的机床,你批量生产,要保证0。015的同轴很难的,因为你的定位也会有一定误差,再加工旋转台的误差。我们以前都是尽量在一个面加工。

网友:
卧加工作一段时间后同轴度是有误差的,
一个方法就是设工件坐标系时在X值中补偿,
还有就是在参数中修正,看参数说明书因该可以找的到;
我们以前是这样校正的,先在主轴上装一把标准心棒,(如没有的话可找长一点的刀具,不过跳动尽量要小,刀长可以过回转中心),
在0度时把X轴移到中心位置,百分表尽量放在中心位置,顶住标准心棒的一侧,记住数值,
然后Y方向移动刀具(X轴不能动),让工作台转动180度, 移下Y轴,让百分表顶心棒的同一位置,
表中读数的一半就是中心的偏移值;可改参数也可在以后加工时在X坐标中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量方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卧加工作一段时间后同轴度是有误差的,
一个方法就是设工件坐标系时在X值中补偿,
还有就是在参数中修正,看参数说明书因该可以找的到;
我们以前是这样校正的,先在主轴上装一把标准心棒,(如没有的话可找长一点的刀具 ...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留余量镗孔,测量以后调整,再镗应该可以保证同轴度!

网友:
要求同轴的两个孔不在同一轴向位置吧?
同轴度要求这么高,三坐标测量的方法肯定有问题,因为不在同一横截面的两个圆柱面的同轴度在测量计算时有一个误差放大的问题在里面

网友:
我使用的那台加工中心也存在0度180度误差问题。大概0.15-0.2MM。我们一般在坐标系中补偿。还有一种办法就是0度和180度X轴坐标分两次找,那样就是麻烦但是没有误差。我们那台机床是因为工作台维修后重新装配后造成的。

网友:
数控卧加旋转工作台有几种 1种是开环控制180度旋转误差会很大  1种是角度编码器控制精度强于开环  再就是圆光栅控制精度是36000分之1分辨率的180度定位可达0.007    如果你的定位精度不准可以用百分表做定位精度参考就可以

楼主:
要求同轴的两个孔不在同一轴向位置吧?
同轴度要求这么高,三坐标测量的方法肯定有问题,因为不在同一横截面的两个圆柱面的同轴度在测量计算时有一个误差放大的问题在里面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说的话我不是很理解,能说的更具体点吗???谢谢。。。

楼主:
今天跟我们厂长商量了一下测量的方法,我觉得4楼兄弟的方法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厂长他说,工作台旋转是不会有问题,问题是出在X轴上,我们都知道加工中心的X或者Y,Z都会有一定的超程量在,正负方向都有5~10MM,
我们厂长他老人家说按照国家标准,100长度允许0.01MM的误差,X轴1300的行程应该会有0.1的误差,当然正负未确定,需要测量后才知道。不过对于我们厂长说的我还是有点不很理解,我还是认为是工作台旋转后有偏差的缘故。。。

请大侠说说看

网友:
看一下角度编码器及传感器是否有问题,精度达不到出厂精度了??

网友:
你們先要修理機床吧,估計是間隙過大了。

网友:
首先你的1300是什么?x方向行程吧,建议你找个量棒(量具级别),安装在主轴上,托盘上安装千分表,打棒 子一测,假定压量0.1mm,y方向让开,旋转180,再找棒子中间,压量0.1,记住两个x坐标,相加就是x方向真实行程,然后0°的坐标用这个减得到180°坐标。
   其次,看看三坐标测量是否真实的同轴度,是不是仅在两个孔内取了一个圆界面,然后将这两个圆心投影到平面上,得到的点距,当然,我可能多虑了。如果是合格的测量,看看是否误差来自x,有时z轴出现问题,如低头会造成不同轴,表现为y有问题
   再次,就是以上两条都好,有时还是需要在0°或者180°的坐标进行补偿,无奈,我长期进行这种类型的加工,卧加四面位置出现问题很常见,我指的的超大批量加工,不是精雕细作一个两个那种,一个两个用非常手段怎么都好实现,但是大批量带来的问题是非常多的,我有时候都怀疑设计或者测量方法的合理性了,设计太严

网友:
马扎克还行的呀,我们的HCN6800回转做到0.02没多大问题,机床是新的

楼上的用芯棒的方法很好,我们也是那样校正的,楼主先试验一下,
或者回转后用机床自带红宝石测针校对下看看

另外是不是工作台修理过后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等过2天测量出结果后告诉大家。。。

楼主:
今天按照15楼的方法测量了一下,0和180度偏差是6丝,在坐标上补了0.03,找了方块两个位置镗了一下孔,但是拿到三坐标测量后还是不理想,测了几次,每次的偏差值都不一样,最好的一次是同轴度测出来是0.08,最差的一次到了0.3,不知道是他们测的方法不对,还是我没有测准确。。

在三坐标上没办法测量出到底是X或者Y方向有偏差吧,刚好因为中途有事,在机床上直接加工好,拆了下来,忘记在机床上测量了。。。

还忘高手在给我出出主意了,还有什么其他的测量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三坐标,注意看名字,测不出坐标值,叫三坐标吗?
我们这里都把三坐标当抽检用了,每天4台三坐标测几百次,只要沟通,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值,除非探头打不到。
要得道x,y你要给他一个基准,比如某个面,不然没有面,就没有坐标,这个面可以是实际的,可以是假想的,就是他测同轴也是一个孔的轴线固定(基准孔),测量另一个,然后拟合,算距离,没有左边,何来距离?

楼主:
你的意思我知道,但是我们的工件都是粗基准或者毛坯,所以就没办法找出XY轴的偏差了。。。

网友:
不明白,郁闷

网友:
如果刀具加工时能过工作台中心的话就不用测量了,工件放在回转中心,同一个孔0度先镗好,转180度再镗一下,看是不是重合的,不重合自己移一下X或Y的坐标,直到中间看不出接刀痕看坐标差多少就行了!以前为了偷懒我们都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