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和三特刀具一样的其他便宜点品牌

楼主(2010-03-11):
最近买了几把三特的880系列的刀片钻,但是几个比较高,一把就要3000多

想问问有没有其他品牌的跟这个三特880系列一样的刀具,主要是要价格便宜些,在国产刀具里我找不到同样的刀具,在成量的刀具样本里也找不到。。。

还有能告诉我下,这种刀具的正确使用方法,能否当扩孔钻使用呢。。。

网友:
你要直径多大的?

楼主:
直径24,33,40

我今天拿到了成量的报价,真是TMD的便宜啊,直径40的也不到600块(质量可以不可以就要使用后才知道了),他们的刀是不能进行微调,或者说是没有微调的那个套,现在那个微调的套只能从三特那买了

网友:
呵呵~成量的能用吗?兄弟要好点的找我,微调的套也有

网友:
查U钻,基本上刀具厂家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要质量好的,可以试试我们三菱和Mapal的。

网友:
我们用过京瓷的,还可以,不过也要上千。现在用韩国的一个什么牌子的U钻,质量一般般,国产的刀片钻实在是没听说过,我们也还用过山高的U钻,效果不错,但是价格和山特维特的比起来也差不多了。

网友:
好的U钻是可以当扩孔钻来用的,我们曾经用来扩偏心了的孔都没问题(刀长5倍径或以下),还可以加上偏心套做镗刀用。不过要小心抬刀时缠铁屑,会烧刀的。

网友:
当扩孔的时候,速度要低,建议最好不要用,应为880U钻中心刀片是定心的,没中心,刀会抖,会加速刀体磨损,还有就是U钻国产的都有,不过质量不敢恭维,不管是刀体,还是刀片,差太多了

楼主:
这个星期成量的刀具就会到了,试用后在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厂家基本上都有啊7 m( I/ @. {9 l' v
股票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