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个工装夹具,用来加工这个圆棒上的S型槽---请教

楼主(2010-03-11):
现在我想设计一个工装夹具,用来加工这个圆棒上的S型槽.零件是这样的.SKD11材料.直径是12MM.上面有三个S型槽.S型槽是直经4MM的圆型槽,深1.5.
我想设计的这个工装夹具是用在普通的手摇的铣床上来加工这个零件的. 我想了好久都没想出个好的方案来,请各位高手帮我出个注意.万分感谢了.我的QQ897098229,欢迎帮我指点..........

网友:
你的想法不错,装到分度盘上,分度盘在与铣床相连........

楼主:
那样不好控制啊
那个S型槽还有直线部分呢

网友:
要四轴的才行吧

网友:
是否可以采用带三等分分度的靠模夹具来加工。

网友:
普通的,只能是仿型.
数控的,用带动力头的车床就搞定了.

网友:
还是换个机床吧。
光靠工装,手摇铣床加工不出的

网友:
如果不用数控,那楼主得找一位好手来加工

网友:
普通的就是靠模,批量大找人做,批量小,同样面临靠模怎么加工,
数控的车削中心或者四轴,总之都是一个道理,都可以加工

网友:
最好用车削中心或加工中心做,在铣床上也是可以做的,比较费劲

网友(2010-04-11):
分度盘在与铣床相连!
但不是好控制吧,因为那槽不在同一平面上啊!
个人愚见!

网友:
加工这个我觉得绝对可以在普铣上完成,但前提是要做好一个工装,工装的原理就是要先加工一个S形槽,可以按照工具磨床磨钻头的原理来加工这个S形槽!工装结构也是一根棒料,端面开个孔,把你要加工的零件放进孔里,深度以可以夹紧就行,铣床床身上固定一个顶杆,顶入工装的S形槽中,工装棒料水平放置,须可以转动,也能做前后运动!这样加工就可以解决了!具体说的话,也表达不太明明白白,你可以去看下工具磨床磨钻头结构就可以了,相信你做机械的一定能看懂!QQ:37400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