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内/国外的不锈钢303螺丝的头部,国外的会光滑而国内的粗糙?

楼主(2010-03-11):
为什么国内/国外的不锈钢303的螺丝头部,国外的会光滑而国内的粗糙? 如下图所示。
这种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有什么方法改善? 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0-04-16):
国内的材质问题
还有加工工艺都会引起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我那次出了趟国

还真发现国外的月亮比中国的大还圆

据说圆度有0.00000000000000000001毫米那么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