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自动化检测锡焊点是否合格?

楼主(2010-03-11):
我的焊接是自动化的锡焊,那么焊好之后,有没有办法自动化检测锡焊点是否合格?

网友:
这个不知道,纯帮顶!看楼下的

网友:
  锡焊中常见的缺陷有:虚焊和假焊、拉尖、桥连、空洞、堆焊、铜箔翘起、剥离等。一般在流水线上在关键点都设有多个检查工位,焊点质量检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1.外观检查
  外观检查就是通过肉眼从焊点的外观上检查焊接质量,可以借助3~10倍的放大镜进行目检。目检的主要内容包括:焊点是否有错焊、漏焊、虚焊和连焊,焊点周围是否有焊剂残留物,焊接部位有无热损伤和机械损伤现象.
  2.拨动检查
  在外观检查中发现有可疑现象时,可用镊子轻轻拨动焊接部位进行检查,并确认其质量。主要包括导线、元器件引线和焊盘与焊锡是否结合良好,有无虚焊现象;元器件引线和导线根部是否有机械损伤。
  3.通电检查
  通电捡查必须是在外观检查及连接检查无误后才可进行的工作,也是检查电路性能的关键步骤。如果不经过严格的外观检查,则通电检查不仅困难较多,而且容易损坏设备仪器,造成安全事故。通电检查可以发现许多微小的缺陷,例如,用目测观察不到的电路桥接、内部虚焊等。
    至于全自动的焊点检查技术目前尚未成熟。人工检查还是必不可少的。

楼主:
谢谢见习生小王,您的回答很好。可惜我现在最头疼的事情是要做到自动化检测。我为客户做的自动化焊接线,包括自动化锡焊,自动化电阻焊,客户的需求是3s出一个产品,自动焊接部分都做好了,检测这块把我难住了。

网友:
用CCD视觉检测  加耐电压 电流 等工作站

视觉系统现在进口的也开始便宜了 日本鬼子 美国鬼子 都比较低调了

他们还有现成软件和技术支持 配合的也比较到位的

楼主:
感谢把我的帖子点亮。

网友:
再发一张图,“焊点缺陷分析”。供你参考:

网友(2011-05-17):
同样问题:我的焊接是自动化的锡焊,那么焊好之后,有没有办法自动化检测锡焊点是否合格?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2011-08-14):
好帖,帮顶!这块应该在SMT自动化焊接上应用比较广泛。

网友(2011-10-19):
学习,非常棒问题。见习生小王的回答非常好

网友(2016-01-12):
是评价焊点面积或体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