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插装阀的减压阀插入元件

楼主(2010-03-11):
! u7 M) v0 b4 Y- [8 H这个阀书上讲是常开型,减压工作流方向B到A." b+ l8 R0 c0 t! q
我觉得A压力大于C,阀芯上移才能将B-A口缩小,达到减压目的,和书上讲的正好相反,书上的意思是A不能大于C,还装了个单项阀来实现,那怎么减压呢

网友:
就我了解,这个应该是先导减压阀上的主调节级的插装阀。大弹簧调定等效压力力应该比小弹簧等效调定压力略低一些,这样PA只要比PC大了大弹簧力就可以减压,但是单向阀没有打开,如有突变负载,脉冲型的冲击,或PA远大于PC的时候,单向阀打开,泄压,保持PA基本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