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是什么抱闸?

楼主(2010-03-12):
是课题的一部分,大家给点看法,谢谢各位了

网友:
像是电液抱闸

网友:
看上去很像气动液压抱阀,有没有别的角度的图片!谢谢

网友:
是液压盘式制动器。

网友:
看连接软管,应该是塑料软管,该种管一般用于气动,所以应该是气动抱闸。

网友:
是液压盘式制动器?有具体的型号么,我正想用,可是没找到这样的

网友:
从气管上看好象是气动的。

网友:
应该是气动抱闸

网友:
有联接气管,估计是气动的吧。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气动抱闸吧!

网友:
气动制动器

楼主(2010-04-26):
液压盘式制动器?大家有见过这样子的吗?

网友(2012-11-12):
气动的 液压的管路不是这样的

网友:
100%是气动的!

网友:
这个没用过,但是看到一根气管,估计是气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