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与PROE可以兼用吗?

楼主(2010-03-12):
请问CATIA与PROE可以兼用吗?
记得上次安装SW后,2个软件都不能用!谢谢

网友:
可以同时用的

网友:
肯定可以同时用的。

网友(2010-04-24):
可以,我就是这样用的.proe可以打开catia文件.

网友(2010-06-07):
我上次装了SolidWorks后ug和proe都不能用了
郁闷

网友:
我装了catia、proe、sw,都用的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