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12):
请教一个蜗轮加工问题:
有一个蜗轮,轮齿只要加工160°范围,其余部分无齿,也不可切除,又不想用飞刀加工(精度太低),零件如附图。
请各位指教,或有能加工的企业也请介绍,我公司在上海,华东地区都可以。
谢谢!

网友:
“轮齿只要加工160°范围,其余部分无齿,也不可切除,又不想用飞刀加工(精度太低)”
楼主所说该蜗轮要求精度是哪个等级?

楼主:
按要求是DIN 3974标准 8级.
谢谢!

网友:
这个精度使用飞刀加工是可以达到的,只不过飞刀加工效率低些罢了。但是对于不完整齿轮的加工也只好如此。

楼主:
谢谢,没别的办法时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