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小型弹簧的防腐

楼主(2010-03-12):
我司有一产品中应用到小型压缩弹簧,大约尺寸为3*30*40的样子,应用于制动器中,无油,裸露在空气中,想找一种好的防腐方法,请教下:用达克罗是否可行,还有其它的好方法吗,谢谢

楼主:
请版主关心一下。

网友:
最好采用冷拉不锈钢丝。

弹力要求很高,就采用冷拉高强度钢丝,热喷锌(非镀锌),再涂漆。

达克罗好象也行吧?不太清楚

网友:
最好采用冷拉不锈钢丝绕制该小弹簧,要比普通弹簧钢丝绕制再表面处理的小弹簧寿命长。

楼主:
冷拉不锈钢丝好象是不够用的,现有想喷锌或铝或达克罗,件太小,喷涂或喷锌没有人愿干,达克罗还是勉强,只是担心效果。

网友:
在弹簧表面镀镍吧!

楼主:
此类弹簧表面有镀层多数容易有氢脆,对弹簧寿命有影响,所以镀不是首选的方法。

楼主:
再请教一下,对于象新加坡这样的高温、高湿的海洋性气候,中性盐雾实验要达到多少时间,才可以保证钢铁件十年不发生锈蚀。

网友:
锌铝涂层处理或者钝化,达克罗也可以,但是费用稍高一点,主要用于汽车行业。

网友:
可以镀锌镍合金,锌镍合金盐雾能到2000H的中性盐雾。
而且可以镀完后热处理除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