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刀具,这个数学题怎么求解

楼主(2010-03-12):
离散点我已经有了,怎么求dy/dx

网友:
什么时候的书啊?
刃型应该是平滑的啊.

网友:
楼主把上下文一起贴出来吧,光看这段,困惑啊

网友:
没看懂题目。

网友:
数值方法求导,

dyi/dxi=(y(i+1)-y(i))/(x(i+1)-x(i))

网友:
把你的离散点列出来,用Excel标出散点图,然后看它近似于什么曲线,用函数将其拟合,拟合函数出来后,就可以求dy/dx。
具体可以查找一本叫机械优化设计的书,里面介绍有根据离散数据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

网友:
没看明白 我比较习惯于利用运动方程求解 现在解数学方程的软件很多

网友(2016-03-15):
用三次样条曲线求离散点的导数。
大侠玩这个很早呀。

网友:
采用抛物线调配曲线拟合,可以达到各点处导数连续;
采用三次参数样条曲线拟合,可以达到各点处二阶导数连续;
数值分析的教材比较简单可以看下,Matlab里可以快速计算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