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会出现的故障

楼主(2010-03-12):
此时往往容易疏忽装置条件(例如接地并不怎么良好)这种情况下, 3 环境条件变化在调试期间由于环境条件尚好(例如没有干扰源)流量计工作正常。一旦环境条件变化,运行期间出现新的干扰源(如在流量计附近管道上进行电焊,附近装置上大型变压器等)就会干扰仪表的正常工作,流量计的输出输出信号就会出现波动。 有的由于仪表自身元器件损坏引起的故障, 电磁流量计 使用中的罕见故障。有的由于选用不当、装置不妥、环境条件、流体特性等因素造成的故障,如显示波动、精度下降甚至仪表损坏等。一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装置调试时出现的故障(调试期故障)和正常运行时出现的故障(运行期故障) 一经排除, 1 调试期故障调试期待故障一般呈现在仪表装置调试阶段。以后相同条件下一般不会再出现。罕见的调试期故障一般由安装不妥、环境干扰以及流体特性影响等原因引起。 罕见的如将传感器安装在易积聚气体的管系最高点;或安装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上, 1 装置方面通常是电磁流量传感器装置位置不正确引起的故障。可能出现排空;或传感器后无背压,流体直接排入大气而形成测量管内非满管。 空间强电磁波干扰, 2 环境方面通常主要是管道杂散电流干扰。大型电机磁场干扰等。管道杂散电流干扰通常采取良好的单独接地保护就可获得满意结果,但如遇到强大的杂散电流(如电解车间管道,有时在两电极上感应的交流电势峰值 Vpp 可高达 1V 尚需采取另外措施和流量传感器与管道绝缘等。空间电磁波干扰一般经信号电缆引入,通常采用单层或多层屏蔽予以保护。 但随着气泡的增大,3 流体方面被测液体中含有均匀分布的微小气泡通常不影响电磁流量计的正常工作。仪表输出信号会出现波动,若气泡大到足以遮盖整个电极表面时,随着气泡流过电极会使电极回路瞬间断路而使输出信号出现更大的动摇。 也将产生浆液噪声,低频方波励磁的电磁 流量计 丈量固体含量过多浆液时。使输出信号产生波动。 如果在混合未均匀前就进入流量传感进行测量,丈量混合介质时。也将使输出信号产生波动。 也将由于化学作用或极化现象而影响正常测量。应根据仪表选用或有关手册正确选配电极材料。 电极资料与被测介质选配不当。 罕见的运行期故障一般由流量传感器内壁附着层、雷电打击以及环境条件变化等因素引起。 2 运行期故障运行期故障是电磁流量计经调试并正常运行一段时期后出现的故障。 运行一段时间后,1 传感器内壁附着层由于电磁流量计常用来测量脏污流体。常会在传感器内壁积聚附着层而产生故障。这些故障往往是由于附着层的电导率太大或太小造成的若附着物为绝缘层,则电极回路将出现断路,仪表不能正常工作;若附着层电导率显著高于流体电导率,则电极回路将出现短路,仪表也不能正常工作。所以,应及时清除电磁流量计测量管内的附着结垢层。 使仪表损坏。主要通过电源线或励磁线圈或传感器与转换器之间的流量信号线等途径引入, 2 雷电打击雷击容易在仪表线路中感应出高电压和浪涌电流。尤其是从控制室电源线引入占绝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