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密封问题咨询

楼主(2010-03-12):
要求79.2*3的O型圈,改用78*3或80*3的哪种更好?或者是否能改呢?
从我的角度觉得80*3的更合适。请各位朋友支招。

网友:
请问是安装在轴上的还是安装在孔上的,个人认为安装在轴上等用78*3,安装在孔内的用80*3

网友:
同意二楼的观点,比轴细,比孔大

网友:
阐述不清晰,关键取决于O型圈的压缩率等其他因素。

网友:
首先要确认是用于动密封件还是静密封,如果是动密封,效果都不好。静密封的话大点的效果要好点,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