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模数齿轮顶隙系数---请教

楼主(2010-03-12):
请问模数0.5的齿轮的齿顶高系数(ha*)与顶隙系数(c*)是否仍可以按1与0.25取值?前辈校核我的图纸时指出了我的齿全高标注的不对,前辈说小模数的顶隙系数应为1.35,请问是否是这样请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是这样的,
当模数小于1时,径向间隙规定为c*=0.35(圆柱齿轮),c*=0.35(圆锥齿轮)。

根据国标 GB2362-90 小模数渐开线圆柱齿轮齿廓

网友:
但是为什么这样呢?

网友:
看看模数分别为M0.2与M2时,径向间隙c*分别为0.25和0.35时,径向间隙实际值的对比

顶隙0.25m时:  a)M0.2x0.25=0.05 mm      b)M2x0.25=0.5
顶隙0.35m时:  c)M0.2x0.35=0.07 mm      d)M2x0.35=0.7

显然从轮齿的强度和润滑两个角度看:a嫌小,d嫌大,b、c相对合理。

3# xiaoxi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