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安装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12):
首先复制MAGNITUDE文件夹去磁盘的另外一个地方。打开这个文件夹。但是总是出现无法运行  ap120-calc.exe 这个文件。

怎么解决。谢谢指点。

楼主:
还有一个截图。发上来。请多多指点。

楼主:
出现如图问题。
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1-08-31):
我建议你参照百度文库的一个安装指导,我就是那样的

网友:
去网上下一个你需要的文件,我就下了一个,装了一下很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