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流量计选型原则

楼主(2010-03-12):
首先是丈量方式可靠,    流量丈量的平安可靠。即取样装置在运行中不会发生机械强度或电气回路故障而引起事故;二是丈量仪表无论在正常生产或故障情况下都不致影响生产系统的平安。例如,对发电厂高温高压主蒸汽流量的丈量,其安装于管道中的一次测量元件必须牢固,以确保在高速汽流冲刷下不发生机构损坏。因此,一般都优先选用标准节流装置,而不选用悬臂梁式双重喇叭管或插入式流量计等非标准测速装置,以及结构强度低的靶式、涡轮流量计等。燃油电厂和有可燃性气体的场所,应选用防爆型仪表。     保证仪表平安运行的基础上,力求提高仪表的准确性和节能性。为此,不只要选用满足准确度要求的显示仪表,而且要根据被测介质的特点选择合理的丈量方式。发电厂主蒸汽流量测量,由于其对电厂平安和经济性至关重要,一般都采用成熟的规范节流装量配差压流量计,化学水处理的污水和燃油分别属脏污流和低雷诺数粘性流,都不适用标准节流件。对脏污流一般选用圆缺孔板等非规范节流件配差压计或超声多普勒式流量计,而粘性流可分别采用容积式、靶式或楔形流量计等。水轮机人口水量、凝汽器循环水量及回热机组的回热蒸汽等都是大管径(  400mm 以上)流量丈量参数,由于加工发明困难和压损大,一般都不选用标准节流装置。根据被测介质特件及测量准确度要求,分别采用插入式流量计、测速元件配差压计、超声波流量计,或采用标记法、模拟法等无能损方式测流量.     为保证流量计使用寿命及准确性,选型时还要注意仪表的防振要求。湿热地区要选择湿热式仪表。     正确地选择仪表的规格,也是保证仪表使用寿命和准确度的重要一环。应特别注意静压及耐温的选择。仪表的静压即耐压程度,应稍大于被测介质的工作压力,一般取 1 . 25 倍,以保证不发生泄漏或意外。量程范围的选择,主要是仪表刻度上限的选择。选小了易过载,损坏仪表;选大了有碍于测量的准确性。一般选为实际运行中最大流量值的 1 . 2 一 1 . 3 倍。     装置在生产管道上长期运行的接触式仪表,还应考虑流量测量元件所造成的能量损失。一般情况下,同一生产管道中不应选用多个压损较大的丈量元件,如节流元件等。     总之,没有一种丈量方式或流量计对各种流体及流动情况都能适应的.不同的丈量方式和结构,要求不同的丈量操作、使用方法和使用条件.每种型式都有它特有的优缺点。因此,应在对各种丈量方式和仪表特性作全面比较的基础上选择适于生产要求的既安生可靠又经济耐用的最佳型式. 从仪表产品供应的实际情况动身, 流量计 选型是指按照生产要求。综合地考虑测量的平安、准确和经济性,并根据被测流体的性质及流动情况确定流量取样装置的方式和测量仪表的型式和规格。